楼主(2016-12-02):
各位前辈好,我现在要采用100路的温度采集,所选用的主机是DVP-SX2,请问这个主机最多能带多少个模拟量模块,急,谢谢!

网友A:
呵呵;100路的话SX2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所以要分开来控,采用多台的SX2,所以要知道一台能带多少个模块。

网友B:
我记得台达还是信捷有一种模块温度模块既可以扩展到PLC还可以直接485通讯,DVP-SX2支持485通讯的,可以本地扩展+485联用做到100模拟量

网友A:
DVP-04TC-S或DVP-04PT-S,每个模埠可以测4路,理论上每台主机可以带8个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再网上了解过温度采集模块,一般也是4路输入,拖太多的话,485会速度跟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