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SHOW】LOGO!在分析仪器中的应用

楼主(2016-12-02):
作者:范江斌 地址:北京
因为仪器比较小,选用其他的控制都有点大,LOGO!正好满足了控制需求,下一批准备换LOGO8

网友A:
功能不介绍一下吗?

网友B:
这种安装方式有点意思

网友C:
这种安装方式正好可以通过按钮更改控制器里面的数据。

网友D:
这个logo安装有新意。可以当文本屏用了。

网友E:
这是不是在启发logo应该有个安装支架选件.类似温度控制器那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我也看这种安装方式有意思。把其当做仪表一样用似得。

网友G:
那样装,要拆根plc的线就麻烦了吧!

网友H:
看了第一张图我就在想,这是怎么装上去的,正面没看到螺杆啊,原来。。。

网友I:
面板安装,安装在C45槽板上再固定在面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