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问题

楼主(2016-12-02):
为什么上升沿无法置位M10.1?求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A:
是不是其他地方给复位了。

网友B:
要看VW240初始值是多少啊,或者要变化过才有上升沿,否则一直接通哪里会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C:
你要有上升沿才行呀,还有就是其余地方复位了,你用交叉引用查找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上升沿无法置位M10.1?求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是这个图吗?
M10.1在天上,如何职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交叉引用,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打错字,是M20.1

网友D:
改改设计吧
数据范围这样大,怕是难达到(可能走极端)
数据如果run前就存在,你这UP怕是永远起不来。
查查复位条件还是必要的。

网友E:
开始运行应该对VW240做清零吧。V区是不是掉电保持?

网友F:
上升沿、有个上升边沿(由OFF到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