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触摸屏能不能跟S7-200 SMART连接

楼主(2016-12-02):
搞了个很老的松下GT01触摸屏,想和S7-200 SMART连(RS485口,已经转成RS232),触摸屏连接口是RS232的,按最后图接线,连上后没反应。

网友A:
呵呵;GT01连接S7-200是支持的;
但需要RS485/232转换器,当然GT01也有RS422的通讯口的型号;
至于SMART,软件里没对应的选项,可能是不支持的;
有S7-200你连一下,能连上就证明是不支持SMART了;

网友B:
SMART只支持以太网端口的屏。

楼主:
有人说可以连接485口的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里确实只有200选项,没有SMART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MART只支持以太网端口的屏。
走MODBUS RTU协议呢?

网友C:
走MODBUS RTU协议!看看这个屏是否支持MODBUS RTU协议!

网友D:
选200的 用485连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了资料,支持modbus,回头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直连485的资料没找到,485转成232,选s7-200的,连不上

网友A:
支持的PLC里,MODBUS的选项是有的;

网友C:
支持MODBUS RTU那就爽了!不用它PPI照样可以给它发号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选项是屏幕做主站,plc做从站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PPI协议是不是一定要用PPI电缆,PLC端要不要写程序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写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PPI协议是不是一定要用PPI电缆,PLC端要不要写程序
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错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要想通过485连s7-200 smart,就必须屏上的有相应的驱动

网友F:
只要能连上200,连上SMART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G:
可以直接用S7 200协议、通讯电缆跟200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直接用S7 200协议、通讯电缆跟200一样
大师,这个电缆是要购买的还是自己可以做的,可以做的话怎么个接线法,谢谢

网友G:
PLC侧是3 D+脚跟8 D-脚;对应触摸屏端口的针脚;S7 200是RS485接口不能直接接RS232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侧是3 D+脚跟8 D-脚;对应触摸屏端口的针脚;S7 200是RS485接口不能直接接RS232接口的
我有用转换器转成232,连上了没翻反应,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G:
参考电路

网友G:
PLC的D+与D-是差分信号且属于半双工就是发送与接收都是这一对差分线;所以有转成232时有个技巧就是AB两线分别接上拉下拉电阻让总线处于1态、发送(TTL->差分)使能低电平、接收(差分->TTL)使能高电平、当232侧的发送电平为低电平时485片于(TTL->差分)其它时间都是(差分->TTL)由总线上AB电平决定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空找个smart2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