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2):
应该是输出电压过低!问厂家让更换散热风机试试!已确定是板子问题!会不会是开关电源部分稳压电容问题!求指点

楼主:
功率版检测电路检测的是那部分?

网友A:
型号?功率多大?送电就报?带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280kw有时候报!有时候运行的时候都不报

楼主:
故障解释是功率版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