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

楼主(2016-12-02):
有台富士Frn45g11s_4cx的变频器上电无显示,那位师傅有这种变频器的图纸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图纸可能不好找,还是先查查主回路和开关电源各路供电的情况吧,也许故障就此就会现身的。若还找不到故障再来请教坛内高人吧。

网友B:
测直流电有电压没,如果有电压,一般就是开关电源的故障。

网友C:
我一般整换板子

网友D:
老机器了,换了吧

网友E:
主板有点贵,电源驱动板还是挺好修的,我记得好像看到咸老师的书上有电源板的图纸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机器已经修好了。

楼主:
维修分享:1、面板不显示,先查了驱动板电源部分,接在交流接触器线圈上的保险丝烧坏,更换一个,电源部分的有个电阻坏了更换。又查了一下变频器内置接触器,发现其2个常闭触点开路维修后,机器上电就报警对地短路,看了论坛中的贴子,是一个输出端的互感器坏了,直接拆了只用2互感器,上电后运行正常。

楼主:
待载运行无问题,满满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