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2):
信捷plc usb转串转232后可以在线调试吗?

网友A:
转换器质量好的话绝对可以的;

网友B:
现在不都是用的USB转串口的吗

网友C:
要下载驱动,我有一根线,驱动装上也用不了。最后换了一根才行的,记得买的时候试试,能通讯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