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6-12-02):
从网络一执行到网络三,延时T39 20秒后想要重复执行网络一,如此循环 这个程序要怎么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网络一执行到网络三,延时T39 20秒后想要重复执行网络一,如此循环 这个程序要怎么写啊?
你可以松开按I0.1的手然后再按下,或者在T37定时器前放置一个T39的常闭触点。

网友B:
重复执行网络1 再接着执行网络2至网络3 ?? 那就在I0.1并联T39 常开

网友C:
可以用顺控指令

网友D:
T39计时到达上升沿置位一个中间变量,该变量并联在I0.1即可,T37动作立刻复位那个变量以免影响程序

网友E:
是问输出的动作过程吧,则以上已给出了方法,即把T39的接通信号作为起动信号。

网友F:
第一个网络的T37常闭点,是不是没起到作用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网络的T37常闭点,是不是没起到作用啊
我也觉得是这样,有条件了试试。。

网友H:
T39常开点与I0.1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