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QS1A01AA伺服 无显 问题 求助

楼主(2016-12-02):
各位朋友:
三洋伺服 无显 问题,经过转换,控制板是好的,就是如图的电源板问题
具体故障现象:
给控制电:控制板的LED段码灯无显示,PWR灯无显示
给动力电:电源板上的 充电指示灯亮
检查到的问题:
在电源板上的与控制板连接的连接器附近,测量到1个光耦坏掉
其它元件均未测量出问题
更换光耦后,仍然无显
更换变压器附近的小电解电容,仍然无显

网友A:
这个很重要,要细心点量
【方案】
华北工控BIS-6650F,可赋能ETC系统更高效更智能运行

网友B:
我帮你修,200包搞好,这些伺服我日日修的,马上就可以修好,双赢。
【方案】
华北工控打造数控机床专用工控机,助力重点行业和领域优化升级

网友C:
修开关电源吧,知道电源芯片就好办
【方案】
小菲课堂|无需动火许可就能进?FLIR Cx5防爆热像仪让检查更快捷安全

网友D:
修开关电源,仔细测量电源芯片及周围器件,肯定还有坏的,随便看一下模块,桥
【方案】
智慧轨交:PIS显示屏常伴您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