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2):
大家好,我们厂输煤系统总共两台电脑,一台正常,另一台电脑的硬盘坏了,我换了硬盘重新装了系统和西门子300的软件、组态王的软件,接下来我该怎么设置才可以让这台电脑像另一台电脑一样能控制现场设备(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把另一台的设置原样拷贝来....

网友B:
还要组态王的工程文件

网友C:
把好的那机做一个备份,然后GO到这台机上就应该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D:
记得网络配置!

网友E:
不用重新从头搞过,什么重新安装操作系统,重新安装编程软件和组态软件。
电脑熟手都懂的一个快捷方式,就是使用GHOST软件可以复制N个数量的一摸一样电脑系统。

网友F:
300的软件不用做什么,除非你要在线监视或修改程序,做下通讯配置就行。
组态王要把原来的工程拷过来,修改通讯配置和数据库配置就可以了,两台电脑如果是一用一备或者有WEB功能,也要做相关配置,提前仔细看看手册,别因为动程序造成系统急停啥的。
如果会做,ghost最好。

网友G:
按5、6楼说的采用Ghost进行硬盘的整盘复制就行了。先将Ghost安装至U盘,在win下运行ghost32.exe, 在主菜单中选择Local→Disk→To Disk,先选择源硬盘(正常机器的硬盘)再选择目标硬盘(新的硬盘).确认后再选择Yes即开始整盘复制,程序会将目标硬盘复制得和源硬盘几乎完全一样,要注意的是目标盘容量必须比源盘大。Ghost 备份的速度相当快,很快就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