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2):
 一直没有搞明白 数据块  共享数据块 和背景数据块  怎么使用和区分

网友A:
反正我编的从来不考虑这些.就简单用数据块存/取数据.
我劝你也别纠结.因为除了西门子,没有别的plc用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数据块的.
编程的理念就应该是,我只管自己的数据和算法,不管内部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如果FC1 调用了FB1后,产生的DB 叫背景数据, 也就是此FB1的背景,如果FB1调用了10次,那么就会有10个不同的背景DB
如果FB2 调用了FB1后,产生的就是多重背景数据,即使FB1在FB2内用了10次,也只会产生一个DB,只是DB的数据变多而已。
自己建了一个DB ,他不属于任何一个FB,那么就可以叫他共享的DB

楼主:
谢谢乌龟船长老师的讲解  我自己再多研究研究  慢慢理解

网友C:
一直没搞明白fb和fc之前的区别的我,标示很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