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2):
s7-200编程,想实现地址10的数据先给地址11,然后在把地址9的给10。这样重复直到0的给到1。编了下面的程序,但我一运行,所有地址的数据都变成了地址0的数据。本来应该是分别为自己上一个地址的数据的。有大神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A:
第一行  写把10的数据给11  后面再加一个输出1  前面要串联上输出1 输出2的常闭点
第二行  上一行的输出1常开点  之后再把9的数据给10  再加一个输出2
第三行  第二行的输出2常开点  之后再把8的数据给9   再加一个输出3
以此类推   试试看

网友B:
好弄吧,我觉得,明天看看哦

网友C:
1.s7-200没有块传送指令吗?
2.加条件----执行一次的条件
3.没见程序----可能就是没控制条件

网友D:
两个块传送指令就可以实现
BLMOV_B  VB0 ,250,VB1000
BLMOV_B  VB1000,250,VB1
MOV  ---,VB0
实现了250个字节移动

网友E:
要求平均值么

网友F:
这个脉冲触发块传输不就行了?块传输源地址目标地址差一个字但是移动个数覆盖你要的范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