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会这样子

楼主(2016-12-02):
变频器进线电流三相卡表测  3.9   3.7    0.8
变频器显示电流10,50Hz,为何C相电流这么低,电机运转正常

网友A:
测量工具 位置 方法?楼下具体解释下吧。

网友B:
不可能差这么多、三相电源进去被整流成直流、三相输入与三相输出并无直接关系、变频器变换是交-直-交变换

网友C:
楼主是用钳型电流表测得,还是变频器显示的

楼主:
三相卡表测  3.9   3.7    0.8

楼主:
我怕这个卡表有毛病 又换了一块 结果还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的是数字卡表(普通的胜利品牌那种) 测量的是 给变频器单独供电的空开,这个空开也给一个接触器线圈供电
三相电流不一样 。C 相低。 2个卡表结果都是一样。

网友D:
你看看变频里边的电流呢?,把变频器给到50赫兹在看看电流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人家楼主已说10A50HZ了

网友F:
整流故障吧

网友G:
是不是三相不平衡

楼主:
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输入缺相或者整流问题吧

网友I:
变频器电源缺相?检查变频器供电前端;
变频器内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更换;
如果你测量问题,例如非测量线路靠太近也会影响,尽量把电线拉开距离测试

网友J:
我们常用的钳形表是不能测变频后的电流电压的,那个表要求是正玄50hz,需要特殊的工具才能测变频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电源缺相?检查变频器供电前端;
变频器内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更换;
如果你测量问题,例如非测量线路靠太近也会影响,尽量把电线拉开距离测试
缺相变频器没保护?

网友L:
是楼主钳错了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电源缺相?检查变频器供电前端;
变频器内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更换;
如果你测量问题,例如非测量线路靠太近也会影响,尽量把电线拉开距离测试
缺相变频器没保护?
目前部分简易低价变频器是没有缺相检测的:市场需要低价,生产商就只有简化电路

网友M:
是不是输入缺相,有的变频单项【220v】或只有两相电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测的是变频器进线电源

网友N:
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变频器显示电流,有电机的激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还要加上损耗电流,这里面含有无功电流。而且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呢?你没看吧?如果电压低,电流大是对的呀。

不管怎么说,能量守恒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O:
变频器输出的是SPWM调制的高频脉冲波,不能用普通电流表测量,用不准确,

网友P:
钳形表有时候测变频器的电流测不准的

网友Q:
遇见过变频器进线缺一相在负载较低时也能运行

网友R:
  我觉得是电源缺相或整流桥有一路烧断了。既或钳表不是真有效值的,但三路的偏差是接近的,其读数可以用来判断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S:
变频控制小电机,缺相也会正常运行
见到好几次,3.7KW的三菱变频拖动两台电机运行正常,但同一电源的风机就不断跳闸,缺相!

网友T:
期待这个问题的真相大白~!~!

网友U:
哥们你的三相电机是不是电缆出线,不是接线端子,如果是电缆出线的话,你把电缆头剥开,三根线挨个使劲往外拽,0.8A得那根线估计是似连非连,一下子就给拽出来啦!

网友V:
我觉得要么缺相,要么变频器整流坏掉一路。楼主把结果分享一下啊。

网友W:
是不是缺相了

楼主:
我感觉是表的问题。我试过了好几个 变频器的进线 ,都是这样子。三相电流相差太多。

楼主:
可能这个表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X:
如果不是表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电源缺相或者整流坏一相了

网友Y:
电源缺相.

网友Z:
用万用表测一下进线的三相电压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AA:
带大一点的负载试试!

网友AB:
离变频器远一点的地方测看看,我感觉是干扰了。

网友AC:
表不行吧,测不了这个!

网友B:
你用表将三根进线一起测如果约为0时表示是正常的、如果较大那表示有问题;还用测量变频器电流需要用指针式万用表;数字式万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AD:
应该是缺相,不可能是两块表都有问题。

网友AE:
变频器整流电路桥有问题了吧,小功率设备不影响使用

网友AF:
接触 器三相触点是否有缺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