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头问题

楼主(2016-12-02):
怪事时时有,天天到我家!!!!
一条线产生,我做了其中的二台机器,都是检测设备。我的设备到现在也运行三年了。
1.检测激光传感器,在我的校验台上没有问题,装上线就乱来,检测数据不稳定,后来想了NN多的办法,总算是基本上稳定了,但偶尔还是有一个不好的,只是偶尔偶尔了。暂时得到的结论是干扰。
2.这个检测设备是好了,但另一个检测设备又出了问题。老是烧一个瞄具上用的激光头,就是小孩子玩的那种红激光笔一个道理的东西,设备上当然是工业用的激光头了,用这个激光头找一下中心位置。
但是近段时间老是烧,不要几天烧一个,要知道一个激光头将近200元一个,我都被烧晕了。激光头的额定电压是3~5V,我供电是4.7V稳压电源,但不要多久就烧一个。于是我把激光头换成3.5~25V宽电压的激光头,这鬼东西竟然是照烧不误。要知道这个宽电压的激光头,我做检测时,用12V不关电烧了一个星期也没事,装上机器后,有一个只管了一个小时不到就烧了。
这种设备做了N多台,也就这台机出这怪事。
这是什么鬼啊?我机器最大输入电压也就只有12V。

网友A:
是不是电源不干净?

网友B:
加个DC-DC隔离转换器看看或开关电源进线端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C:
要考虑安装位置是不是你的控制电源的参考地(12V电源的地)与设备外壳短路呢?如果是,应该把控制电源的参考地与外壳隔离,而且设备外壳要接大地。

控制电源的地如果和设备外壳短路,或与大地短路,特别容易烧坏传感器或弱电的芯片。

网友D:
估计高频尖峰干扰.不干净的开关电源变频器灯具,或者附近有这些.

网友E:
电源做下隔离看看

楼主:
用户查明了,生产线漏电,只是现在没有找到漏电的地方!!!

网友F:
设备接地吧!
这些东西都很脆弱
企业设备很多静电或者干扰点!

网友G:
很明显是没有接地造成的,激光头最怕 的就是这个

网友H:
你换个高压激光头,500KV的 你看看咱谁烧谁!

网友I:
漏电都是火线触碰外壳,竟然没电人?还是客户的操作人员并不接触机器的金属部分?

网友J:
这个不一定是漏电:目前大多数设备包含大量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之类高频电子设备,而高频电子设备会产生电磁感应导致设备产生电势差,如果接地不良(这点是国内设备通病,不重视接地)就会产生电压甚至高达极高电压差

网友K:
测试一下接地电阻、如果大于8欧母就重点处理接地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一定是漏电:目前大多数设备包含大量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之类高频电子设备,而高频电子设备会产生电磁感应导致设备产生电势差,如果接地不良(这点是国内设备通病,不重视接地)就会产生电压甚至高达极高电压差
人家都说了已经查明是漏电,还好没有说用西家的,不然肯定又来喷了

网友M:
应该还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I:
上次我们的设备也是漏电,操作员反馈触碰金属外壳就会手麻,经检修,竟然是垃圾的三孔排插的地线和插头的底线针不通,断路了。

网友N:
有大功率变频器在旁边吧?检查一下接地怎么样,然后加个隔离电源就好了,另外信号线屏蔽层一定要接地,我以前就是这么解决的。实在不行,去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给降低一点,能解决通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