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c350焊机发热

楼主(2016-12-03):
nbc350焊机工作半天就发热,以前都是地线接头处虚了,但是现在一切正常,内部也没有断线,二极管也没有爆的。试问,是否与他的电路板有关系

网友A:
楼主发热的部位在哪里,还是整机都热

网友B:
风扇转吗?

网友C:
发执原因:1,接触不良 2,散热不好 3,过载

网友D:
肯定是哪里坏了,不然不可能发热的,慢慢检查

网友E:
说具体些才好判断啊!

网友F:
是的,如果能够描述出 更具体一点的现象,会更便于他人了解情况;
工作半天就发热,以往是怎样的呢(比如地线接触不良时)等。

网友G:
指的那个地方发热,温度有多高,用的电流多大,讲清楚

网友H:
nbc350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其结构一般都是大功率的交流可控硅调节组件+电子线路控制板组成的焊接电源供电系统。散热不良一般都是温升过高,灰尘厚重,机身尾部的散热风机轴承损坏,转动无力,或者使用的环境温度过高,比如过于靠近高温源或者室温高达50度以上。

楼主:
以前都是接头处发热,换完即好。现在接头也换了,尘土也吹了,还是无果。

网友I:
好多原因,,,,,电流大小,暂载率,,很正常,,,,,,,,,,,,,,,,,,,,,,,,,,,,,,,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