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3):
有个项目需要可设置是否开启报警功能 然后我用的enablelam函数,在启动策略里根据某个变量的值选择性开启关闭部分报警功能。但是如果当时有报警产生,则有报警的变量就无法开启或关闭,并且有的变量报警虽然关闭了,但是实际上还会报警,有的没关掉却无法报警
关于enablealm的说明帮助里就一句话,不是很清楚,请问各位大大是否有相关的案例程序或者帮助说明

网友A:
我记得变量的属性里好像也有报警的部分,你可以试试。身边现在没有mcgs。

网友B:
身边现在没有mcgs

网友C:
通用版的吧,嵌入版没enablealm这个函数的
enablealm有一个参数位,0代表关闭报警 ,1代表打开报警。
再者,启动策略只是在系统开始运行时自动被调用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嵌入版也有这个函数  启动策略里我是先关闭一部分   用户策略里也用到这个函数的

网友C:
刚才试了下enablealm这个函数,只有在没报警的情况下,才能正常打开和关闭报警工程, 但在报警情况下关闭,报警是消不掉的,而且只有产生同样的报警,再恢复正常才能把报警消掉。
建议还是用!SetAlmValue重新设置对应报警限值实现吧!

网友D:
楼上的最后方法可以满足楼主吗?
貌似还没加过更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