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3):
如图,我这样设定后,启动原点搜索为什么是逆时针转的????

网友A:
查找方向改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B:
那个你不会改为“CCW”

网友C:
如楼上大神说的, 改为CCW即可,但是你要找原因的话,找一下脉冲输出的线,正反脉冲可能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