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3):
大神们!小白求教,想学习st结构文本编程,我只会简单PLC梯形图编程,看大神用st编程好厉害,想学习不知道从哪入门,求大神们不吝赐教啊  谢谢   跪拜了

网友A:
入门看厂商的手册就行了  深入的话就看看单片机的c学习算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们!小白求教,想学习st结构文本编程,我只会简单PLC梯形图编程,看大神用st编程好厉害,想学习不知道从哪入门,求大神们不吝赐教啊  谢谢   跪拜了

你可以先看厂家提供的ST编程手册,因为不同的厂家的ST语言有些区别。

如果不能确认哪家厂家,建议你去找一本Pascal语言的书来看看,ST语言基本使用Pascal语言作为蓝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有小学文化,看到英文有难度啊,以前学过汇编倒是懂点皮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有小学文化,看到英文有难度啊,以前学过汇编倒是懂点皮毛

如果真的只有小学文化的话,那么不要来抢别人饭碗了,PLC最后玩的就是算法,所以你现在不是要来学啥ST语言,而是要去学数学!

网友C:
我觉得先把梯形图玩转了,再学语句比较好点

楼主:
我真是小学毕业,这么说我没得玩了,老老实实做售后服务啦!谢谢大神们的帮助。

网友D:
不用到处去找,帮助里面自带。
或者编好程序,然后转换成st,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