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3):
AC恒电压220V,我想产生40MA 10MA  电流,根据欧姆定律R=U/I     40MA就是串联一个5.5K电阻或电位器,10MA就是串22K电阻?  电阻输出端接地就是形成漏电流了吗?

网友A:
40MA 10MA  电流,干什么用?负载会影响电流的。

网友B:
想用来测试漏电开关?

网友C:
40mA最好是用3.3kΩ加4.7kΩ可调电阻串联接在220v上调整得到,电阻功率在20W左右。

楼主:
对测试用的,0~10毫安不动作,40毫安起动作。

网友D:
楼主好要加个毫安表了

楼主:
毫安表是要的,包括还有电压表-(欠压过压)定做变压器解决,电流表(过流)用可调线绕变阻器。就是漏电流算不准的话我就用电位器慢慢调,再观察毫安表吧

网友E:
直接从AC220V取得,用电容降压法是个好办法,无功耗成本低,用0.68uF1kV电容一只,可取得40mA左右的电流。注意,接好负载再上电。

网友F:
从交流电获得恒流信号,确实不好办吧。因为你的交流220V肯定是接驳市电供电线路而获得的,公共的电网供电系统,肯定会有波动的。
高精度的恒流信号,一般都是通过安装AC-DC变换电路,从而获得高精度,高稳定性的恒流源信号,并且连续可以调节。

楼主:
楼上2位大师,降压法没试过,但得到的电流肯定不能调节。电压波动问题装稳压器;…前面提到用2个电位器串联是个好办法,精确度肯定比一个要高。

网友G:
这样测漏电开关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H:
这个测试漏电开关的泄漏电流动作值,只能采用较大功率的铝盒电阻并做好散热,主要是防止电阻温升过高导致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