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3):
给朋友修设备,发现是输入正常没输出,要么程序问题,要么死机
厂家技术说是程序没问题,说是死机?
我有种取掉他的冲动,这种简单柜子用个PLC来装点门面有意思吗?变频器完全胜任,何必画蛇添足

网友A:
有的地方用PLC完全是为了卖高点价格!

网友B:
自己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C:
呵呵;有能力了就换掉,自己搞的以后方便维护;

网友D:
ABB的变频器吗?配禾川的PLC?

网友E:
如果完全不需PLC只要变频器加几个继电器搞定的话,还是直接把PLC扔了!

网友F:
还没见过,运行灯亮,没报警,硬件检查好的,没输出不是程序的问题。
说plc回死机的是不是很傻
还记得前些日子,有个无输出的帖子吧,程序传上来,一看,一个简单的指令干掉所有输出。

网友G:
有没有仔细检查过或者换plc试过,确定是PLC坏了吗

网友H:
PLC状态正常的话,死机的情况还真没见过,输入有响应的话,多半是程序设定的问题。

网友I:
应该是程序问题。程序能看到就监控一下。加密了就重写或者不要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ABB的变频器吗?配禾川的PLC?
合川是哪里来的?

网友K:
混工控二十几年了,死机现象早期的PLC有出现过,但是你这个禾川的算年轻了,各个方面都是很成熟的技术了,出现这样的状况不应该吧,最好把出现问题的状况图也上来看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J:
浙江衢州。PLC有的可以用OMRON的编程。有的用三菱。模块还和三菱的通用。

网友L:
这种谎话都说的出,也只能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