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3):
在工作中电机的日常检查和故障判断,在电工的工作中占很大比例,尤其是检查大电机 准确判断还是要丰富的经验的!今天分享一下我日常检查电机用的工具,希望大家交流一下,不多说上图

楼主:
用这个检查轴承,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可以检测到那一边的坏了吗?

网友B:
这个只能检测其振动情况
然后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检测其振动情况
然后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我的经验是 经常测量 然后绘制趋势曲线,当然判断问题还是要有相当的经验

网友C:
能接上电脑看曲线不?

网友D:
应该不止这一个吧!

网友E:
楼主的好装备都上来看看

网友F:
注意积累日常资料,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G:
感觉这个东西对于老师傅应该用处不大,凭经验感觉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接上电脑看曲线不?
不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意思?就这么一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什么好装备啊!就这个 还有就是转速仪 万用表 钳表 示波器 及一些钳子改锥等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版主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经验并不是万能的!还要靠设备定性分析!并且这也是积累经验啊!

网友H:
有好的工具也不失一个好帮手、有经验的师傅听声音就行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仪器第一次见,怎么使用的。

网友J:
好经验也需要好工具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很简单,就是先设置好测量单位,然后将触头按压在测量位置按下测试按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经验也需要好工具才行
就是这么说!国人就会吹嘘经验!经验很重要,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经验都生来就有吧!没见过那个飞机 坦克 重要装备是靠经验维护的!躺在经验上过日子只会使我们越来越落后!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经验也需要好工具才行
就是这么说!国人就会吹嘘经验!经验很重要,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经验都生来就有吧!没见过那个飞机 坦克 重要装备是靠经验维护的!躺在经验上过日子只会使我们越来越落后!
“躺在经验上过日子只会使我们越来越落后”,赞同!现在新设备、新元件、新的控制方式层出不穷,见都没见过,哪来的经验可用!

网友K:
现在我们碰到交流电机功率下降问题, 该怎么判断。就是电机的力气下降。

网友L:
装备好,事半功倍!

楼主:
回复 网友K:
输出功率下降,就是损耗增加,就是在铁损和铜损2个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