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3):
如图,这是台安N2系列变频器的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只画出U相,VW相一样。目前的现象是电阻R264,R227在静态时烫手。9脚与A点的电压是否正常,为何A点的电压不变,动态时已将三相输出端接N.三相检测电路都是如此,断电后测12脚与10脚电阻值为3.3千欧。测了两个电容都没有问题。此变频器不定时的报OC故障是否于此有关

undefined

楼主:
这是画的图

网友A:
R264、R227阻值测一下,是否减小?但2只电阻阻值同时减少似不可能。

网友B:
电阻R264,R227在静态时烫手,说明流过这两个电阻的电流大了,是不是PC929坏了?或者C253漏电了?

楼主:
测过都正常,估计pc929坏了,不知道正常的芯片第9,10,12脚之间的阻值是多少(手中暂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