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步进电机

楼主(2016-12-03):
泰恩迪57BYGH步进电机  型号 57BYGH436-45e  转动时 来回震动 好像刹车没完全松开似的  求助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A:
应该是驱动器刚性调整不足所致

网友B:
跳跳电流试试

网友C:
试试电流和细分调一下

网友D:
转速太高

网友E:
可以将电流调下、细分调调试试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步进电机怎么调刚性?

网友G:
细分调大

网友H:
步进电机有两个绕组,A+,A-,B+,B-,跳而不转,说明只有一组线圈通电工作了,但是与它相角90°的线圈没电,使他的选择方向不能确定,所以它左右来回跳,看看驱动器AB两组的电压,如果有,保证线通的情况下,电机坏了,如果驱动器只有一组有电压,那就是该换驱动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