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3):
遇到个难题特再来请教各位!
问题:威纶通触摸屏用来采集温度,在屏幕上用趋势图显示一个加热期间完整连贯的历史趋势图?
我的要求是:当我按下启动键以后,开始记录加热周期内的趋势图,周期加热结束后将这个趋势图保存在第一页;
当第二次周期加热,按下启动就记录第二个周期内加热趋势,并保存在第二页,以此类推,以方便翻页查阅历史曲线......
然而,目前遇到的情况是这样:每当趋势图时间到了00:00,历史趋势图会中断,记录到下一天,一个周期内的曲线并不连贯,需要分页查看;
因此,想请教大神们,如何做到一个周期内的趋势图连贯显示,并且不受00:00时间的影响?
或者,如果威纶通触摸屏做不到,有没有其他的触摸屏能做到这个功能?

网友A:
   你这个要24小时都运行吗,要记录到00:00.这个没关系啊,只要数据被记录下来就行了,虽然被00:00分成了两张图.我现在也在用威纶通的触摸屏,画的是xy曲线,我们只是上班开机,还没遇到00:00这种情况。
   你可以下载其他厂家的组态软件,把时间设置到接近00:00,然后仿真一下,确定没问题了再去买他们家的屏。

网友B:
你好,你的问题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说关于历史曲线的存储问题,你看看上面的截图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C:
这个我也看数据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