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3):
不带电机试运行,变频器不报故障,测量三相输出,都正常,高兴以为好了,就带上电机,电机1.5KW的,输入电机参数后试运行,结果问题出现了,变频器的频率上不去,控制方式和频率给定方式均为面板给定,目标频率10HZ,结果只能到4.8HZ,然后慢慢往下掉,也没报故障,注:主板是好的,储能电容也是好的。之前也修过类似的,同样测试的方法,所以方式是可行的。在这向大家请教,也希望大家讨论,这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
变频器型号:ACS800-104-0390-3-E250,客户送修时说报2340故障,拆机检查,V相的驱动板烧坏,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后,通电测试,由于该型号的变频器没整流部分,只有储能和逆变部分,所以上530直流电源.

楼主:
自己顶顶,那位老师能帮忙分析分析,感谢

网友A:
控制方式改一下

网友B:
让变频器自动检测下电机的参数

网友C:
可能跟温度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有一块ACS800的主板,以前维修的时候就做过参数,就是做测试变频器用的,之前一直在用,都可以,带的都是同一个电机,不过等会我试试,在录入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跟温度有关系
能具体一点吗,是哪一部分的温度。还有,温度的话应该会报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方式改一下
该了,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查查整流电源吧

网友D:
电机带负载的还是只有电机?   我们这里现场的安川变频器,带星型卸灰机,卸灰机卡死了之后,加频率就加不上去,然后会频率会自己往下掉

网友E:
可以先选择电机辨识看一下。然后看一下你的最大频率设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整流电源吧
着型号的没有整流部分,直流电源用的是单独的测试电源,这部分没问题,我们测试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带负载的还是只有电机?   我们这里现场的安川变频器,带星型卸灰机,卸灰机卡死了之后,加频率就加不上去,然后会频率会自己往下掉
单独带电机,电机没带负载,就空载带电机测试

网友F:
  我觉得还是你的测试电源能量不足,机子自动降频。如果你改为三相电源输入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有时候越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偏偏出问题。一试便知。

网友G:
楼上朋友说得有可能。运行频率上不上,是启动过程中有可能:1)直流欠电压;2)有过电流信号存在。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变频器品牌不一样现象一样,你可以参考,是不是电机太小

网友H:
用V/F模式也不行吗?看看控制字和状态字都是什么,不报错,就是哪里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你的测试电源能量不足,机子自动降频。如果你改为三相电源输入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有时候越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偏偏出问题。一试便知。
我也想过是会不会是测试的电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型号的变频器,它只是逆变输出部分,没办法上交流电源测试,我就重新检查了测试用的直流电源,带了其他大功率的西门子变频器,运行正常,所以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变频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变频器品牌不一样现象一样,你可以参考,是不是电机太小
应该不会,类似差不多功率的,同系列变频器,我们之前也接触过,都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V/F模式也不行吗?看看控制字和状态字都是什么,不报错,就是哪里没搞对。
嗯,不行,参数上已经调试了多次,我觉得问题还是在硬件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朋友说得有可能。运行频率上不上,是启动过程中有可能:1)直流欠电压;2)有过电流信号存在。
问题的确是出在直流电压上,这两天又重新把变频器拆散重新检查一遍,把测试过程中的数据都记录下来,才发现这个问题。我吧问题详细的说说,老师帮忙分析分析。
由于手头上有两套测试电源,一套做不带电机测试,可以监控显示电流;一套做带电机测试用,无电流检测。这次测试的时候发现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运行变频器,虽然表面一切正常,但我的电源的电流监控上的电流有点偏大,同时用变频的面板监控变频器的母线电压,运行前后没有变化;后换电源带电机测试,运行的同时,用面板监控变频器的母线电压,也用万用表测量母线的电压,发现母线电压下降了,万用表测量的和面板显示的都下降了。在5Hz的时候母线电压从540V下降到500V,但频率能上升到5HZ,在10Hz的时候,电压从540V下降到460V,而且频率值能到6Hz左右就不行了,还慢慢往下掉。我现在想想,问题是不是可能出在逆变模块和驱动电路上,是不是这两部分中出了问题导致正负母线之间出现虚短路,让母线“掉电”了。

网友I:
电压下降时看下电流,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是否有节能模式

网友J:
大神来分析怎么回事,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朋友说得有可能。运行频率上不上,是启动过程中有可能:1)直流欠电压;2)有过电流信号存在。
问题的确是出在直流电压上,这两天又重新把变频器拆散重新检查一遍,把测试过程中的数据都记录下来,才发现这个问题。我吧问题详细的说说,老师帮忙分析分析。
由于手头上有两套测试电源,一套做不带电机测试,可以监控显示电流;一套做带电机测试用,无电流检测。这次测试的时候发现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运行变频器,虽然表面一切正常,但我的电源的电流监控上的电流有点偏大,同时用变频的面板监控变频器的母线电压,运行前后没有变化;后换电源带电机测试,运行的同时,用面板监控变频器的母线电压,也用万用表测量母线的电压,发现母线电压下降了,万用表测量的和面板显示的都下降了。在5Hz的时候母线电压从540V下降到500V,但频率能上升到5HZ,在10Hz的时候,电压从540V下降到460V,而且频率值能到6Hz左右就不行了,还慢慢往下掉。我现在想想,问题是不是可能出在逆变模块和驱动电路上,是不是这两部分中出了问题导致正负母线之间出现虚短路,让母线“掉电”了。
  机子没有报过流,问题应该不在驱动与模块上,你还是仔细检查一下整流模块、主回路滤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