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4):
一台VGF日立电梯爱默生变频器HTD31-4T0150E,客户说电梯运行急刹车。拿回上电变频器有显示,故障代码是加速过流与恒速过电流,拆开驱动板单独上直流电,发现5V电压正常,但别的2.8V、24V、+15V、-15V电压跳变,发现电源在间歇振荡,测量没发现什么短路,更换启动电容与稳压管18V还不行。单给2844给电,8脚有5V输出,给直流母线慢慢加电压,开关电源输出稳定,怪了。因为手头上有另块小板因为上回炸的没修,这回就修了下更换小板上损坏的配件后,上电也是一样。后面怀疑是变小压器损坏就更换一个也不行,在母线慢慢上电压发现低电压开关电源能工作,没办法在次检查刚修复的小板发现有一个电流检测的电阻阻值变大了,更换后上电560上V开关电源正常了,原来是小板问题,检查原来的不板最终代换出是2844有问题,装驱动板启动1.600的速度电机运行正常,但调到1.000以下电机启动有点抖动。以为是驱动板问题把光耦和驱动电容都更换,以前有台就是运行报恒速过流就是主板问题,就也更换了主板电流检测的信号的运放和驱动的PWM244蕊片,启动还是有点抖动。后面查看载波值是8更改成5电机运行就好顺了。不知是不是电梯参数不一样,又更改回去现场试机,启动时电机振动与抖,怀疑是实际速度与显示的速度不一至。把变频器拆去另台机试也是一样,启动下就报编码器故障,编码器线是接入变频器的IO板,后面就试到是这个IO板的问题,编码器信号接收电路是有4个PS8701和2个IC HC14D 订配件把这几个元件都更换了试机还是一样,怀疑是光耦质量还是不行找了代用的P114试还是不行。后面发现电机的方向相反了,对调过来试就行了。可能维保拆时把记号标注搞错。语言表达不好各位大师见笑了。

---RAIN

网友A(2018-12-25):
总结楼主经验 此变频器过电流是小板一电流检测电阻阻值变大引起 原来未维修的一块旧板是2844品质问题原因 装梯后抖动原因是输出三相接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