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12-04):
m3.0,m3.1,m3.2和m3.3在这里是啥意思?起什么作用?

网友A:
M3.0~M3.3只是做MD0的最低的4个位,用于存放一个16进制的数,通过MD0的每一次移动4位,从而改变M3.0~M3.3的值。
因为考虑到Q的点数受到实际硬件的限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用QD0来移位,只是一个编程习惯而已,不用太在意。

网友B:
编程方法很独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0~M3.3只是做MD0的最低的4个位,用于存放一个16进制的数,通过MD0的每一次移动4位,从而改变M3.0~M3.3的值。
因为考虑到Q的点数受到实际硬件的限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用QD0来移位,只是一个编程习惯而已,不用太在意。
谢谢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