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小数点问题

楼主(2016-12-04):
请教一下,怎样在PLC中将整数9变成0.9,然后保存到一个变量里?小弟是初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怎样在PLC中将整数9变成0.9,然后保存到一个变量里?小弟是初学,谢谢!

首先,将整数转换为长整数DINT类型,然后将长整数转换为浮点数,最后做浮点数除法。

网友B:
200smart,可以整数-双整数-浮点数-除法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也是小白在学200smart,共同交流

网友C:
ITD\DTR两条指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TD\DTR两条指命

你知道1楼回答为什么不用这两条指令吗?是1楼的不会吗?人家200系列的你回答这两条指令有什么意义!

网友C:
ITD 16位数转32位数
DTR  32位数转浮点数
楼上的这是指令助记符、在STL指令表中看看吧(S7—200)语句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TD 16位数转32位数
DTR  32位数转浮点数
楼上的这是指令助记符、在STL指令表中看看吧(S7—200)语句表

嗯,不过我一般不会在上面有回答的前提下去回答,为啥?

当菜鸟得知了转换的方式后,寻找对应的指令就会去看手册,这个过程会提高,这就是为啥1楼不直接去答复指令是啥的原因。

之所以现在论坛无论是编程讨论还是其他讨论都烂的原因是复读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