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4):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可以检测到生产线的板链在动还是静止。

网友A:
方法很多,接近,光电,旋转编,位移,甚至视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电只能检测有和无吧,视觉成本太高,最好输出是个开关量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无还不够吗

网友B:
加个编码器,有脉冲输出肯定是动的

楼主:
我捡的板链是这样的,光电不好捡,传动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码器估计要加个传动装置

网友C:
没看懂板链长什么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直接检板,找到运动关键部位检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可以检测到生产线的板链在动还是静止。
链板的驱动机构是什么?是交流异步电机经过减速器驱动链板运动对吧。
直接在马达的接线盒处并联一个380V的中间继电器不就获得运行与停止信号咯?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想法是可以,但电机在板连的开头处,我设备的工位离那里50多米远,不好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是可以,但电机在板连的开头处,我设备的工位离那里50多米远,不好操作。
那么驱动电机用的电控箱或者电控柜的位置在哪里呢?距离你的工位远吗?

网友A:
看来楼主缺少实战经验

网友E:
这种线体是靠最前端的电机驱动的,且一般有几个电机成组驱动(我做过好多汽车生产厂的改造维护),你要检测还是加装编码器较好

网友A:
你是不是就想知道板是在运动还是停止(从图片看它不像能自己动起来)
如果是这个目的很简单,在控制柜里找到相应电机的有关信号,最多加个继电器过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前端驱动,加编码器的话怎样装好点呢?

网友F:
只要有轴的地方都可以加开关量检测.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大滑板线吧 和板链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和厂家协商了,说配合把机柜的状态线接过来,24V电压,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D:
50米的距离,对于直流24V的开关量信号的传输,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H:
还是加装编码器来解决

网友I:
编码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都可以

网友J:
用光电开关或接触开关都可以
接近片感应式,在驱动马达上或其它传动件上,装一个铁片,算出电机转动的速度与传感器打授受到信号的周期时间的关系,用时间继电器也好,通过PLC添加时间寄存器也好,以此判断

网友K:
回复 楼主:
用接近开关检测传动轴即可

网友K:
速度慢就用多脉冲检测

网友L:
电机线串接一个电流继电器,有电流就动作给出开关量信号

网友M:
你这种,编码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N:
不知加个光电检测链条信行不行!

网友O:
简单点就是整个同步小齿轮转动然后一端用个触动开关输出开关量
然后PLC检测开关量(根据旋转速度进行延时报警)

网友P:
你这是接触器控制还是变频器控制阿   接触器控制取一个常开点控制一个指示灯   变频器有运行输出点

网友Q:
回复 网友K:
就这么简单的搞定了。

网友R:
其实在现场的操作方法很多,接近开关,光电感应,旋转编码器,位移,钱多的话视觉相机系统

网友S:
检测驱动电机的电流和光电开关配合

楼主:
嗯,感谢各位,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