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INVTG9 报警SC

楼主(2016-12-04):
手上一台英威腾INVTG9 37KW,正常运行一段时间报警SC(变频器输出短路),复位故障依旧,可能是什么导致的问题呢

网友A:
报过流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先排除负载原因。如电机三相不平衡、偶尔超负荷。用真有效值钳形表卡电流与面板显示值对比,做出判断。
  二、驱动部分故障:如栅极电阻阻值变大、供电电源能量不足(滤波电容容量变小)、光耦效率降低、模块导通压降检测电路报出故障。
  三、霍尔性能变差或损坏,报出错误信号。
  四、电流检测后极电路故障。如电阻变值、运放集成块损坏等。
  五、电流检测电路部分的基准电压偏移。一般为2.5V或5V。
  六、逆变模块性能变差。
  请按自己分析的可能性大小逐项排除吧。

网友B:
估计是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C:
驱动问题吧,应该。我电话13213215476
你打电话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