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4):
还是那个脉冲流量计的事,前一个坏,现在重发了个所谓的npn,我拆开先看一下。

这个电路做的非常简单,就是简单的一个芯片,电源端通过电阻分压得到2.5v左右的直流电给芯片供电。
芯片的2和3脚是接前面的类似接近开关的一个东西(磁性挺强),它用来检测里面的转动的物体的信号。
7脚是放大输出。
厂家说这是一个npn的芯片,当转动有信号时,7脚端输出低电平,没有信号时,输出高电平。

估计厂家水平一般般,我个人判这样接入plc很容易坏,因为像西门子的还好,它的输入端没有电压,但是三菱这样的输入端有24v电压,当这个芯片输出低电平时,plc的24v会跑过来烧芯片.本想研究下芯片,无奈芯片打磨,唉,以后不买这家的货了

有没有前辈指点下外部怎么改好?

网友A:
用光耦或者三极管隔离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耦或者三极管隔离转换吧。
这个是低电平,用光耦怎么转换呢?
是不是还要用PNP的三极管来转换?

网友B:
自个搞、将传感器输入用光耦隔离后输出再到PLC

网友C:
三菱现在的FX3U 3G 3GA 等等不是NPN  PNP都可以接?
还需要改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个搞、将传感器输入用光耦隔离后输出再到PLC
我用了个817,呆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现在的FX3U 3G 3GA 等等不是NPN  PNP都可以接?
还需要改动什么?
不是3u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个搞、将传感器输入用光耦隔离后输出再到PLC
搞好了,由于高电平在20v左右,比24v低4v,直接用9015三极管起不到截止效果,所用7812把24v降到12伏,再用pnp三极管9015,脉冲信号作B极,控制三极管导通817光耦,将x0接光藕输出侧,将输入输出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