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4):
   我现在要做个用OMRON CP1E 60SDR1型号的PLC做工程。
   以前我用三菱FX3U的PLC做过一个同样的工程。
   我想把以前用三菱PLC做过的工程直接转换到用OMRON这个型号的PLC里,减少工作量。

   我百度了一下,听说可以利用语句表复制,粘贴,实现转换。
   我查看了我已经安装好的GX Works2软件里,不支持语句表编程。听说GX-Developer支持语句表编程,我在三菱官网下载了GX-Developer。可是安装的时候,运行setup.exe,笔记本一点反应都没有,不自动安装啊?我关机重启,关闭电脑管家,以管理者身份运行等方法都没有反应啊?
   我的笔记本系统是WIN7 64位专业版的

   请各位行家指点迷津啊?

网友A:
1.下载解压,保持原文件夹名,中间不能有中文字符;
2.进入EnvMEL文件夹,点击“SETUP.EXE”安装;
3.然后进入SW8D5C-GPPW-C文件夹,点击“SETUP.EXE”根据提示一步步安装;

网友B:
呵呵;
语句表复制,粘贴,实现转换,半点都不靠谱;

网友C:
语句表的用法与表达方式,有时候品牌之间都是不相同的,不能转换的。

网友D:
楼主这么一折腾会一样吗?越搞越晕,还不如重新写。

网友E:
品牌都不相同~ 咋转换

网友F:
几百步的程序
转换写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谁有GX Developer8.103H中文版,,,给我一个,谢谢。我的邮箱haoran710@sina.com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谁有GX Developer8.103H中文版,,,给我一个,谢谢。我的邮箱haoran710@sina.com

三菱官网就有,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下载一个,然后请一个精通电脑的人来帮你安装。

网友B:
软件不是问题;但OMRON与三菱二个品牌,而且特殊指令二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自己有水平了,建议用二个电脑同时打开,按三菱的自己一条条的转换过来;
如果你水平尚未达到,那就干脆请人好了;

网友H:
两个不同品牌的PLC,语句表也不会相同吧,怎么能相互转换,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