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12-05):
英威腾的2.2kw的变频电源驱动板炸了 里面的r70 r69是多大?

网友A:
这个……你不问厂家,我看也没谁能知道了,要不就是找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B:
都是3.6Ω

网友C:
经鉴定,这个不是英威腾的“正统”产品啊,应该是仿冒的。
电阻这块,其他小伙伴们可以协助下楼主。

网友D:
这么大的变频器也修,让客户换新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经鉴定,这个不是英威腾的“正统”产品啊,应该是仿冒的。
电阻这块,其他小伙伴们可以协助下楼主。
难道判断是否正品的证据,就是图片中产品铭牌不干胶标签上的产品序列号的二次粘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经鉴定,这个不是英威腾的“正统”产品啊,应该是仿冒的。
电阻这块,其他小伙伴们可以协助下楼主。
版主分享下真伪鉴定方法呗
免得继续受骗啊

楼主:
谢谢云外大师,另外,想请教invt 版主怎么鉴定它不是英威腾的产品

网友C:
鉴定真伪,请参照以前的帖子
“如何识别英威腾正品?”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0648
@524508492、san.simon 、cfg168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当然不是标签二次粘贴这样,可以详细参照下图对比:

网友G:
回复 网友C:
用了这么多还不知道INVT也有假的,下次要注意了

楼主:
其他周围的相关元件我也查了下,发现充电电阻开路了,其他没有发现问题,但这俩个电阻炸得周围电路都看不清了。想跟下电路都很难下手,想放弃修了。

网友B:
这台变频器应该不是假冒的,请版主查查以前出厂版本

网友H:
第一次听说该假冒产品

网友I:
回复 网友B:
你是咋知道的,分享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C:
怎么鉴定真假?

网友C:
回复 网友I:
请看8楼的内容

网友J(2017-01-20):
回复 网友C:
66666666666竟然还有假的,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