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20EX2密码问题

楼主(2016-12-05):
现有一个台达DVP-20EX2,当时设置了密码,密码现丢了,连上电脑,不能读写,好象也不能另外下载到PLC。请问如果不要那个程序,想利用那个PLC重新编程,要怎么操作?

网友A:
应当是回复出厂值之类,看说明书或软件自带帮助中有无说明,或查看软件工具栏有无相关操作。

网友B:
呵呵;
不要原来PLC内的程序就很好办;

网友C:
清除PLC所有内存就啥都没了

网友D:
直接清楚原程序,然后再下载新的程序。

网友B:
内存清除或恢复出厂值都可以,然后就可以写入你要写入的程序;

网友E:
直接清除内存,一切都没了

网友F:
吸取教训,用写字本做个记录,存到文件夹

网友G:
删除原来的程序再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