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5):
本人小白一名!想学习步进电机控制!用电脑程序控制步进电机!!或者用步进电机控制器进行控制!!有这方面的资料也可以!谢谢

网友A:
首选要有能发脉冲的东西,才能控制步进驱动器,再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B:
电脑控制软件很多、一般都是有并口输出或者专用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C:
用PLC成本比用电脑低。
如果是真正的工程项目,用电脑的话,而且如果不是工控机,稳定性不行。

网友D:
楼主初学的话先定好方向在找相关的资料

网友E:
现在大部分plc都可以做三轴了

网友F:
现在部分步进自带编程功能,也有串口控制的

网友G:
数控编程系统可以和步进电机一起用,用系统控制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自己做个控制!因为没接触过!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用那种四轴步进电机控制器如何接线!设置!和编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做个控制!因为没接触过!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用那种四轴步进电机控制器如何接线!设置!和编程
有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实物吗?拍照上传让大伙帮辨别?随机没有附带资料和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做个控制!因为没接触过!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用那种四轴步进电机控制器如何接线!设置!和编程
应该不能称为4轴步进电机控制器,而应该称为四线步进电机。

网友H:
慢慢了解一下

楼主:
不清楚这块是如何选择的!就是想学习一下!

网友I:
你只要把脉冲输入端做ON-OFF-ON-OFF马达就能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清楚这块是如何选择的!就是想学习一下!
直接淘宝购买一套57步进电机¥150,再淘宝一台三菱的二手FX1N晶体管输出类型的¥450.总投资约¥600就搞定一套学习实验装备。
然后你想怎么编制程序来控制步进电机都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那种开发版是吗?大神能不能给个那种教学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是四线??我要用到4个轴!!上下!左右!前后!还有转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我现在有的东西!!还有配套的步进电机
这个是我现在有的东西!!还有配套的步进电机

网友J(2017-07-28):
我做过4轴的步进电机控制,有这方面的程序和资料,需要可以加我Q937159430,添加的时候注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