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5):
楼主想问下前辈们,一般查线路有无接地怎么查?查接地是否良好如何分辨?

楼主百度的,辨别插座孔有无接地的方法是拿万用表测火对地和火对零是否一样,然后再查零对地是否一样,要是一样就是接地了。

网友A:
有专用的测试接地线插头卖。

网友B:
见过1楼所说的“插头”,但不知道名称(好像是火零判别器之类的),通常是建筑电气人员用。

网友C:
直接拿万用表的电阻档测插孔的地线和大地的金属部分是否导通,比如商品房的不锈钢防盗窗。

网友D:
火线直接和地线插孔短接,跳闸就接地了,不跳就没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火线直接和地线插孔短接,跳闸就接地了,不跳就没接
这个方法太吓人了

网友F:
火线对零线有多少伏电压,对地也是要有相同的电压就表示接地良好,如果对地的电压要低于对零线的电压,就说明接地有问题。哪怕是低那么1、2V都是接地不良。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万一地线断了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断了也就这个插头没接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漏电开关坏了呢

网友I:
有专用的验电器,买个一试便知

网友J:
在火线与地线之间接个负载,如果跳漏电就是接地了,不跳且负载不工作就是没接地,不过没有装漏电开关的话这种方法就不适用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D:
不安全。但可以实现。

网友L:
用专用测量地线插头测

楼主:
感谢前辈们的热心回复!
楼主手头的工具只有螺丝刀和万用表,如果6楼的可以辨别的话,我就用6楼的办法啦!
专用的设备,肯定是难申请了!测一下跳不跳闸,老板得叼死我!!!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这倒也是   那要是工具也 是坏的呢  怎么办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工具坏了一试便知

网友M:
曾经有一种武器叫做校灯。。。

楼主:
我知道简便办法了!
昨天安检来检查,我看他拿的一个小小的快捷插座,上面写的电源检测仪,往里面一插,火零有没有接反,地是不是好的,立马显示出来,叼叼的!

网友N:
买一个检测的就可以了,很便宜

网友O:
4楼所说不宜效仿;
1楼、10楼、19楼等所提到的,应当是类似于“
多功能电源检测仪
”一帖的介绍,18楼见到的外形可能不一样。

网友P:
有专用检测仪,还可以检测零火线位置。价钱也不贵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在火线与地线之间接个负载,如果跳漏电就是接地了,不跳且负载不工作就是没接地,不过没有装漏电开关的话这种方法就不适用了[/q表示赞同。

网友R:
万能表或者拆开看

网友S:
买一个专业的验电器,某品牌家电服务兵人手一个,有三个指示灯,每个灯亮表示什么都有说明,有缺地线指示,火线零线错位指示,等

网友T:
引用 网友C:
直接拿万用表的电阻档测插孔的地线和大地的金属部分是否导通,比如商品房的不锈钢防盗窗。
高人,就像老电工教的断电时开关总闸太多找不到那个总闸,直接短接导致跳闸就找到了!

网友U:
回复 网友D:
NB

楼主:
小配件已到货!简单实用!比我用个万用表方便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楼上是楼主看安检用的那种自己在某宝买的,牌子不知道是不是一样,那时候也没注意看,但是用的话确实很方便,楼主刚才已经把厂里的电源插座全部检查了一遍,好多都没有接地,还有好多插座是坏的。

网友V:
这个一查一个准,好多不规范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V:
是的,老线路都没有接地!!!

网友W:
回复 网友E:
假设:是在住宅楼里的插座用这个测试方法,碰到其他房间人在用电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插座地线接地良好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极端情况呢?想想都冒冷汗,

楼主:
回复 网友W:
电死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