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5):
三菱FX3U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怎样使线无线数据交换,因为扩展的I/O模块装在移动小车上,并且小车是做环形运行的。

网友A:
小车做环形运行,电源怎么做的

网友B:
我猜应该是电池
可以使用485转WIFI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做滑道呀,就像行车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台,能否说的具体点,最好有个实例。谢谢。

网友C:
导电滑环?

网友D:
轨道车?滑触线?

网友E:
看下FX支持的几种通讯类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找官网的电话问

网友F:
三菱的PLC主机和多功能扩展模块无法通过无线的数据传输进行连接。
建议使用三菱的PLC主机扩展以太网接口,然后小车上也使用支持以太网端口的传感器或者变送器采集数据,通过路由器无线桥接的方式连接。

网友G:
先看下资料,再不行就联系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