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莫名奇妙的如此了 重装软件也不行 有啥好办法 不重装系统的前提下

楼主(2016-12-05):
PLC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在别的电脑能正确打开 在我的电脑就不行了 一直报错
GX DEVELOPER的版本也换了好几个 都一样
电脑莫名奇妙的如此了 重装软件也不行 有啥好办法 不重装系统的前提下

网友A:
提示少截止符,在别的电脑上在程序中添加截止符,然后再在你的电脑上打开。试试!

网友B:
在程序最后加END.

楼主: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在别的电脑正常打开 是编程软件的问题

网友C:
你的电脑新建程序怎么样?新建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