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用加制动电阻

楼主(2016-12-05):
大型设备用变频器启动,比如球磨机,破碎机等,这些设备电机都很大,在停车时用不用加,制动电阻?

网友A:
用还是不用制动功能,主要看停车的需求,对停车过程有时间要求,就要加制动电阻,如果对停车时间无要求,那就用自由停车或者是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使能的功能停车。无需制动功能。

网友B:
   加不加制动电阻是看你的现场设备需要,如需要快速制动,或是启停频率的一般都加制动电阻,解决停车时内部能量消耗!

网友C:
呵呵,大型的大多四要配刹车单元才能接电阻的,如果你对停车没时间要求,就不必加!

网友D:
大惯量负载,尽可能选用自由停车最佳!
因为大惯量负载储能相当大,如果要在短时间制动的话必然导致能量回馈很大,导致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大幅度上升,有可能击穿IGBT等元器件、储能电容等,因此尽可能选用自由停车

网友E:
得看你的要求,我看你说的球磨机没必要加制动,自由停车就行

网友F:
你提到的这两种设备完全不用

网友G:
根据停车时间要求选择加或者不加

网友H:
要急刹车就要。

网友I:
看情况、如果需要更短时间停车就需要加、球磨机,破碎机等这些都属于大惯量设备,在停机、启动时间设置不合理就会因为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处于发电状态)而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情况、如果需要更短时间停车就需要加、球磨机,破碎机等这些都属于大惯量设备,在停机、启动时间设置不合理就会因为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处于发电状态)而报警
那这些启动停止时间只要长些就可以吗

网友J:
关注楼主所问的 也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K:
需要有制动要求的必须加制动电阻哦

网友L:
对停车没时间要求,就不必加!

网友M:
制动电阻用来制动的,就看有没有制动要求。

网友N:
回复 楼主:
时间过长也不行的

网友O:
还是根据你设备的工艺来定。因为对你的工艺不了解,所以不知道应不应该加。可以简单说一下你们的停车的时候的需要时间吗

网友P:
一般球磨机啥的都是自由停车,不用接制动电阻制动,除非你非要快速制动

网友Q:
看会不会有很大惯量,如果有最好还是加!

网友R:
我们单位改装的大车床主电机30kw,用37kw变频器控制,我也没有安装制动单元,延长减速时间,不报警就可以了……

网友S(2017-01-20):
大惯量负载,建议+,对减速时间有要求,建议+。

楼主:
就是自由停车,不用管惯性

网友T:
对停车没有时间要求就不用加了,慢慢用变频器的减速时间拉停

网友J:
那意思是延长减速时间

楼主:
一般得多长时间啊20秒可以吗

网友U:
在其他单位见过90kw的球磨机是自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