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5):
标牌上都是一路Y接法求接线图

网友A:
你没有修电机的书吗?把4极的三个尾接一起就是星点,6极的尾接在一起

楼主:
这个36槽四六级双速电机绕组排列是23211111线头太多了。

网友B:
看下电动机绕组修理手册

楼主:
书上没有。。。。

网友C:
如果是修理前,或可以根据实物先画出绕组展开图;如果是修理中,也可以试试画出展开图,再分析核对。
不过现在,我对这些已完全没有印象了。

网友D:
只能找到Y/2Y的,没有Y/Y吧,已经9年没修电机也记不清了。

楼主:
星点是四个头,有的绕组数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