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cp1e-e20dr-a有自带24v电源吗?

楼主(2016-12-05):
新手刚学plc,请问CP1E-E20DR-A是否有自带电源,如果有自带电源,该怎样接线?

网友A:
好像型号后面带A的就是AC供电,欧姆龙都是宽范围AC电源,还有就是你的图片清清楚楚标明是宽范围交流供电,我买的基本都是60点,自带DC24V输出电源(容量DC24V、400mA),你的看起来没带DC24V输出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你图片上的PLC没有24V电源输出。
PLC上部接线排:接线端子上的NC标志是空着不用的意思,L1,L2是电源输入,NC端子的右边端子是接地线端子,COM是输入的公共端子。
PLC下部接线排:NC都是悬空不用,其余端子都是输出点+公共点。

网友C:
呵呵;
CP1E 30点及以上AC供电的有DC24V输出;
20点及以下不带DC24V;
所以你需要另配一个外置的开关电源;

网友D:
经济型的,不可能什么都有的。成本呢

网友E:
有资料,有实物,咋么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资料,有实物,咋么还有这个问题?
人家标题不都说了,新手;

楼主:
学习了,谢谢版主,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