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电流怎么测量?

楼主(2016-12-05):
变频器驱动电流怎么测量 咸老师的书上面说驱动电流不足也会照成输出电压不平衡 但是这个电流怎么测呀? 要串电阻该怎么串呀?

网友A:
在论坛上查一下,有咸老师的帖子

网友B:
咸老师的书里和贴子里专门讲过,要串一只阻值与功率与栅极补偿电阻相等或稍大点的电阻即可。方法是:把模块取掉,把电阻与电流表串接在原模块同一只IGBT的栅极与源极之间,各路电流值要相等或接近,偏差过大的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