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如何仿真?

楼主(2016-12-06):
我写了一个模拟量的处理子程序,piw256输入点上用仿真软件怎么能输入带小数点的数据?

网友A:
整数类型的怎么能够输入小数呢,难道你程序里不转换的吗?

网友A:
不过楼主用截图发图的方式,倒是值得赞一个,缩小了图片,又看的清楚。

网友B:
PIW256是外部输入信号,对应的就是整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W256是外部输入信号,对应的就是整数啊,
是外部输入信号,可是实际信号肯定是有小数的,这个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数类型的怎么能够输入小数呢,难道你程序里不转换的吗?
是在程序里转换的,那实际外部信号不是整数怎么办?比如4~20Ma电流信号,要是取整的话误差会不会很大?

网友C:
没有认真看模块说明书,没有认真学习ad转换.
4~20mA一般转为整数0~27648.
温度模块会保留一位小数,但也是用整数表示.比如20度,用200表示,用的时候要除以10.0.西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认真看模块说明书,没有认真学习ad转换.
4~20mA一般转为整数0~27648.
温度模块会保留一位小数,但也是用整数表示.比如20度,用200表示,用的时候要除以10.0.西门子.
那帮着看看我编的这个对吗?

楼主:
子程序。。。
可能顺序有点乱。。

楼主:
转换程序忘记拍了。。是用传送指令将采集数据送到MD200,在用DINT转R给下面的程序进行计算。。

网友C:
采集数据是整数,但不是4~20.你自己仿真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数据是整数,但不是4~20.你自己仿真结果呢?
输入值,不就是4~20m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