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今天碰到一台132KW的富士G11变频器。故障表现为运行到满频50HZ输出电压只有100伏左右,电流正常,并且三相很平衡。
 经过测试发现IGBT6路已全部打开,并没有缺相或者偏相的现象。
 面板运行监视输出电压是380V。在低频的时候带灯泡,大约5HZ左右,没有出现灯泡交替闪烁的现象。
 主板已经代替试过了。问题应该出在驱动板上,不过没有思路。
 求助各位老师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PS:应该不是参数的原因,参数已经初始化。自动节能模式也没有开启。

网友A:
  你什么用表测量的,我也有过这样子的经历,不过替换主板就好了,你说换过主板,驱动板好少有这样的蛋疼事。
驱动板有事就不会有平衡稳定的三相输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指针表测得三相输出只有100伏左右。带灯泡亮度也明显不够。换了一块主板试着故障依旧。IGBT都是好的。那问题应该只能出现在驱动板上了。所以才说是怪事呢。

网友B:
测下直流母线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正常530伏左右。面板监视和万用表测量都一致。

网友C:
记得富士机器貌似有三相输出电压检测,会影响到输出电压的高低。查一下此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带过,故障也一样。转不起来。客户就是这个故障报修的。

楼主:
机器已经修好。因为这台机器驱动板腐蚀比较严重。板子先清洗后清理各种过孔。唯独没有想到与主板相连的插针排线下的焊盘也腐蚀了。造成三相输出电压检测信号异常。清理过后正常试机OK了。
多谢咸老师给的思路!!!

网友E:
看看 F03(最高输出频率1),F04 (基本频率1),F05(额定电压1) 和 F06(最高输出电压1)这4个参数,或者直接设定:F03=50HZ  F04=50HZ F05=380V  F06=380V 电机2的参数也设定成:A01=50HZ A02=50HZ A03=380V A04=380V,如果这样还是输出100V的话,那就是变频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