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请教

楼主(2016-12-06):
哪位师傅知道这个电流传感器的端子针脚功能,

楼主:
一般的都是有+15v、-15v、gnd、信号端。可是这个传感器量不到-15v,百度上也收不到相关资料。求师傅赐教!

网友A:
你传感器插头有几根线;如果只有3根线的话就不会有那个负供电电压的

网友B:
应该是电流变送器吧,应该是三针的插座,是进入PLC的模拟量模块里面吗?

网友C:
四线端电压型互感器,即+15V\-15V、GND、OUT,静态输出0V;三线端电压型:即+15V(或12V或5V)、地、OUT。静态输出为+5V或+2.5V;三线端电流型:即+15V、-15V、OUT端。静态输出为0V。另有四线端,如ABB机器,即+15V、7.5V(基准)、GND、OUT。静态输出为7.5V。
从楼主发的图,没看出什么,给出以上类型,供参考。

网友D(2022-10-08):
回复 网友C:
ABB这个互感器把我给整迷糊啦老师,现在1脚是+15,2脚是GND,3脚是7.5V,4脚也是7.5V.在板子上就没有找到-15V的电压。

网友C:
传感器的状态是正常的。2脚是7.5V基准电压输入。3脚是7.5V零信号输出。单1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