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我拿到一威伦通MT6056i连接电脑的时候提示检查密码,我重置过MT6056i
是否和后边的4个拨码有关

网友A:
你下载还是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也是下载密码不正确不能下载了?

网友C:
多下载几次,拔插几次线有时候就解决了,威纶通的屏就这毛病,有时候不是你真的设置了密码或者密码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
我重置过MT6050i
6个1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过无数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后边的那4个拨码有没有关

网友C:
回复 楼主:
换个线,重启电脑。

网友D:
下载线的问题,没有设置过密码不需要输入密码的

网友E:
我下载几次都不要密码的。

网友F:
版本问题,换个低版本的试一次···

网友G:
触摸屏设置了密码且不是初始密码111111;进入触摸屏设置菜单进行设置或者重置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