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我想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查看设置的参数可以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想查看什么参数?

网友B:
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看什么参数,比如?

网友D:
我调整安川V1000系列的参数,反正调整参数时变频器都是无法驱动电机运行的

网友E:
先报上你用的品牌/型号;
大多是运行时可以查看,但能不能修改要看参数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看一些设置的参数,比如多功能输入输出,上下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安川V1000,只是查看参数

网友F:
只是看参数的话都可以的,有的在运行是不能更改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安川V1000,只是查看参数

网友G:
查看是没问题的.但有的改不了.

网友H:
安川A1000,E1000都可以,URFY模式下看已设置的参数,V1000不了解

网友I:
任何一款品牌的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是可以查看参数的。哪些参数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只能查看,或可以修改。说明书应该都有标注

网友J:
同意14楼,另现在的变频都有软件,在线一下,不是更爽!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仅仅就是查看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K(2017-01-11):
安川的变频在运行过程中可以查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去吧U参数里面你可以尽情的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