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欧姆龙CP1H-XA40DR-A为什么不能进行D/A转换。用的是210通道(已经在A/D与D/A通道中设置了输入输出皆为0-10V DC。且在写入程序后已通电重启。)210通道输出的电压一直为-15.83V,直到输入电压变为8V,200通道输出-12.03V,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这是我的程序,请各位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PLC是不是新的?

网友B:
使用的是内置模拟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内置模拟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手的,之前也是这个程序,同样的操作方式。都是可以的。 用了这款机子后,0-7V D/A转换没反应,8V以后才有反应,输入10V后输出0.56V,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里面的选件没有调整好?

网友C:
也有可能外部接线不对??

网友B:
这是案例,自己看下

网友A:
呵呵;先怀疑你这二手的是台故障机;

网友D:
拨码开关需要调了不?

楼主:
没动过,默认0-10V输入。

网友E:
先检测PLC是不是好的

楼主:
D/A转换有问题,其余功能都是正常的。

网友F:
就算是二手,初始化后,应该一样的,数制是否正确,欧姆龙又是进制数错了,会乱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全部都是对的,别的机子用这个程序都可以正常工作。就这个0-8V一直输出为-15.87V。 输入9V才有反应,最高输入11V输出3.98V。我认为机子应该是好的,应该是某个地方还没调好导致输出有问题。

网友F:
把外围电路拆掉试试

网友G:
断电重启试试

网友E:
9月就为输入折腾,现在为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输入解决了,用这个程序别的机子都没问题,就这个机子输出偏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