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有一个DC220v、1A的直流电磁铁,如果用额定6A的交流接触器控制,好像直流灭弧更难,会不会寿命短? 手上没有直流接触器。
这里说的交流、直流接触器指的是主触点分断交流还是直流,不是控制线圈电路。

网友A:
小电流通断、并留有足够余量,再电磁铁线圈加续流元件等,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应该可以的

网友D:
用是可以用的,就是使用寿命会大大缩短。最好还是买直流接触器吧。。

网友E:
这种等同于纯感性负载的话,开断直流会产生极高电压(早期电鱼机就是跟这个原理差不多)。高压就会击穿空气产生电弧直到线圈储能耗完才能断弧——但是因为电源端存在会导致断弧时间延长,同时如果开断距离不足的话甚至完全不能断弧,专用直流接触器一般都是带主动灭弧装置——例如磁吹灭弧、空气流灭弧等
你给直流电磁铁引出端加一个较大电流的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F:
不可以的,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灭弧原理不一样的,即使是大的交流接触器也不行的,我们这就出现用交流代替直流造成整个柜子起火的

网友G:
能不用尽量不用。。。

网友H:
买个直流负载继电器也不贵,也好买到。
有用mk继电器触点串联用的
也有用接触器代替的

网友I:
没问题的,怕的话线圈反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J:
你不怕麻烦就用吧,反正不耐用,临时用用就可以

网友K:
加续流二极管没有问题,交流接触器吸合线圈用交流控制

网友L:
回复 网友I:
你试过吗?反正我试过,交流接触器的触头要想断开直流电流,就得用10倍电流以上的接触器,不然,断不了断乎,如果电流超过20A,用300A的交流接触器触头也不能很顺利的灭弧,接下来再说线圈,380V的交流线圈接220V的直流电,不过5分钟基本上就烧毁了,原因咱就不啰嗦了,大家都是电工,都懂得,

网友M:
临时用可以.

网友N:
220v的最好不要替代,12v、24v的还可以考虑下,没专门的灭弧装置,直流灭弧只能靠拉长电弧的距离空气不会击穿,电压低空气的耐压间距小才有可能性

网友O:
回复 网友L:
没有那么夸张吧?再说那个傻瓜明知道线圈电压是直流电还会故意接交流线圈.人家是想通断直流主回路.控制器线圈,是直流就接直流.是交流就接上交流

网友P:
我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Q:
为什么不用直流接触器啊,

网友E:
这个我给人家几十套电磁铁做过实际控制,完全没有问题!
人家电磁铁电流DC175V,2.7A,我直接用AC380V做的半波整流,续流二极管我直接用25A整流桥内的2个二极管分别做整流和续流,实际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R:
这是近期做的一个直流接触器的柜子。他有明显的灭弧结构!

网友S:
最好还是用直流接触器不然为啥有交流(直流)之分、如果实在要用的话触点容量选大点然后将触点串接起来用不要交联;最后线圈反并联二级管续流

网友T:
我这电磁吸盘是直流125V,电流是2A,用交流接触器线圈是交流220V,触点电流是交流10A,用了N年没有发现问题的

网友U:
我很想知道最后的答案!!

网友V:
这个可以用

网友W:
最好还是买直流的代换,以免后患

网友X:
试过大功率直流设备用交流接触器,接触器断开后弧光要30秒后才灭弧。你这小功率可以加续流二极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