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6):
我有个变频器  三相380输入的  但家里没有380V电源  想改成220输入的  直要控制电路好用能控制就行 想练习 PLC控制变频器  能改吗 深圳易驱的

网友A:
呵呵;功率不大的话配个220V/380V升压变压器可以工作;

网友B:
小功率的应该是可以。

网友C:
直接接220V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升压变压器  还不如在买个新的变频器  太贵了

网友D:
把电压检测电路改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不带负载的话,普通380/220v的隔离变压器可以完全胜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升压变压器  还不如在买个新的变频器  太贵了
一个容量是50VA~100VA的控制变压器,对于崭新的变频器的购买费用,还是比较低廉的。

网友G:
不考虑功率的话,缺相检测,电压检测。改了即可

网友H:
小功率的可以.

网友I:
小功率可以,三相全波整流主要是变频器能够满功率输出不至于电容的电一下子放光

网友J:
使用BK-300 380V/220V 可以的,只是需要将变频器输入缺相保护参数修改成不起作用即可。前级加个漏报,防止人身伤害!

网友K:
用那种带220V,380V抽头的变压器就行!

网友L:
直接接个220的嘛,把缺相这个报警关了,

网友M:
小功率的有单相220V/三相380V的变频器

网友N:
建议同志们不要随自巳的想法来改动变频器输入电压,照原理是可行的但是一款产品从设计到生产都经过实地使用和改新的,如改动那就会有你想不到现状显现岀来!